windos平板出现英文字母,而且也进不了bios

楼主(2020-03-29):
(图片)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造成的,可以考虑重新安装声卡和显卡的驱动。

网友:
外接键盘呗

网友:
这是刷机模式吧。是不是音量键坏了或者卡住了?

网友:
关键现在外接键盘用不了

网友:
bios现在也进不去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造成的,可以考虑重新安装声卡和显卡的驱动。

睁眼说瞎话!这分明连系统都进不去还扯什么声卡显卡驱动呢!这应该是进刷机模式了。

网友:
正进入DNX模式,要快速启动输入密码?

网友:
可能要刷个BIOS试试

网友:
Password?喊你输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