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CY420 NM-A711不触发

楼主(2020-03-29):
联想拯救者,板号: NM-A711 V1.0
到手故障为不触发,拆机测公共点,没电,找图,(当时搜迅维没找到这图纸,后来在某宝上买的,现在再搜迅维竟然有图纸,纳闷了)。保隔第一管不过,G极没升压

直接换充电芯片,故障依旧,

G极电压上1V多就让拉低了,直接短DS,把公共点整出后不触发,待机没有。

找待机条件,LDO没发出,对地短,

EC拉低了,订EC(这EC带程序,剪板EC几十块)。

装上EC后待机正常,不触发。刷BIOS后可触发不亮机,跳变U应该工作,卡内存。换内存故障依旧,供电+VCCGT没出(这是核显供电,先放一边),平台复位正常。
示波器测BIOS1脚,有波,但波形不正常,再刷BIOS,接电,开机,触发、跳变正常,接键盘,灯亮,接屏,亮。维修结束。
就保隔第一个隔离管G极升压不行,短接DS后,G极倒是可以升压25V,不知是不是电容有问题了,但找不到1000pf的贴片电容,所以就这样飞线用吧。
简单问题,就为传个图,5块钱不上传上来太对不起自己了。BIOS就不传了,论坛太多BIOS了。

NM-A711 V1.0

网友A:
有的主板要接电池,BQ芯片才升压过隔离

网友B:
短接隔离管,一般会插电池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要接电池,BQ芯片才升压过隔离

没换充电芯片前就接过电池,但没升压。换芯片后没想起这个,可惜装机交出去了。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隔离管,一般会插电池大电流

没有这样的事

网友:
可以正常充电吗?

网友C:
一般会插电池大电流

网友D:
请问,刷了两次bios,第一次是ec的?第二次是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会插电池大电流

没见过,修过好几台短接第一隔离都没见到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刷了两次bios,第一次是ec的?第二次是桥的?

两个都是桥下的bios,买的剪板ec没动他程序。

网友:
就唯独短接pq202吗?还是203也短接

网友E:
3v线性输出短路。。会导致不过保护隔离吗

网友F:
可能你运气比较好,直接短接隔离管,强拉电压,很多时候要么不充电,要么电池跟充电器同时上,会大电流,或者开始没事用段时间大电流,主要还是看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你运气比较好,直接短接隔离管,强拉电压,很多时候要么不充电,要么电池跟充电器同时上,会大电流,或者开始没事用段时间大电流,主要还是看电路设计

还有第二隔离,不是直接供电给公共点

网友:
没见过,修过好几台短接第一隔离都没见到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要接电池,BQ芯片才升压过隔离

是的,后来把强拉保隔去掉了,接电池能触发了。

网友:
后来把强拉保隔去掉了,接电池能触发了。但是进系统后电池不充电,cpu主频锁死在800mHz,系统卡得利害。
换隔离场管和精密电阻后正常。
但关机后电源灯很久才会灭,怀疑me问题,但是换好多个bios都触发不了。

网友:
谢谢老板,刚好需要

网友:
修过好几台短接第一隔离都没见到大电流的。

网友G:
在修这个机子,适配器供电时,不接电池不过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修这个机子,适配器供电时,不接电池不过隔离

是的,上面有回贴补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线性输出短路。。会导致不过保护隔离吗

看图,有保护的就不过,没保护的就没待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