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不亮机,是BIOS问题还是CPU虚焊

楼主(2020-03-29):
苹果的机器,点不亮,到底如何刷BIOS,论坛的座子可靠吗,还有飞线,会不会出现不认BIOS得情况,有经验的说下啊。。。。。。。。。。。。。。。。。。。。。。。。

网友:
我的免拆飞线 绝对搞定,15年款很好刷,16款经常报错,但是我能做到16款不报错

网友A:
飞好了很容易刷,不过这机bios除了解密很少要刷的,cpu 问题多

网友:
cpu可能问题为多

网友B:
cpu通病                  可以找个1.8v的bios刷            8个脚的那种

网友:
测下BIOS引脚波形,能跑两下先加焊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通病                  可以找个1.8v的bios刷            8个脚的那种

这个机器BIOS工作电压是3.3V,为何换成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通病                  可以找个1.8v的bios刷            8个脚的那种

bbuhyis不好意思 我记错了  那你随便找个容量一样的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好了很容易刷,不过这机bios除了解密很少要刷的,cpu 问题多

如何加焊。。。。。。。。。。。。。。。。。。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的bios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