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楼主(2020-03-30):
修好一个机器,Y410P 刷了BIOS半小时掉电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求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   买个合成的时下

410p是4代的吧,不需要合成的

网友:
你这图不是y410p啊

网友:
这个造型的主板是联想的 无疑     稳定半小时掉电肯定是BIOS 问题

网友:
改一下 ME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种不像bios问题

网友:
这是Y410P?不会下错BIOS刷了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不是BIOS就是温控?

网友:
1。 发帖写的相对具体点
2. 配图不要随意上传 。

网友:
确定是 BIOS问题  论坛里面的BIOS不行。

网友:
所以,不行的BIOS不要发出来 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