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不开机不显示无背光

楼主(2020-03-30):
6s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定在240 无显示 无背光 不联机  刚开始换了u2 还是不联机 确定u2没问题 然后这个电流怀疑硬盘 拆了 硬盘还是这个电流 不联机  没思路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有短路的芯片

网友:
上熏香大法

网友:
硬盘3v供电吧,我遇到过,也是240

网友:
3.0测了电压也是3.0

网友:
应该发热的 明显短路

网友:
Pice总线查了吗

网友:
显示供电管

网友A:
是触发240还是跑到240定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触发240还是跑到240定住?

触发直接240定住

网友:
查电源输出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