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手机开机排线腐蚀导致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30):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重启

  故障分析:白苹果重启在7代的机器中基带问题比较多。

  维修过程:触发后观察电流为600MA或800MA左右重启。

  修过基带问题的都会知道,基带问题的电流是300或500MA左右重启。将主板拆下单板开机电流可一上到1A左右接屏可以正常进系统,看来有可能是外配问题导致。经过排查发现只要扣上开机排线就无法正常开机,更换开机排线故障依旧。检查主板有开机座子处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刷洗干净再次测试故障不变,测量座子的对地值第11脚阻值无穷大。

  根据图纸可以得知此脚是I2C总线信号经过FL4732连接到I2C3总线信号断线肯定不对,查看PCB点位图找到相连元器件。

  检查主板发现FL4732电感一端有阻值一端无穷大,把进水腐蚀的原件重新处理。

  维修结果:装机测试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