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美 C226,说明书里面有一份追加信息,请教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30):
柯美C226激光彩机。安装时。
发现说明书里面有一份追加信息。
放大

就这么个意思
——————————————
若要安装少量碳粉盒,务必执行以下操作步骤:
碳粉盒容量设置
维修模式下,停止---0---c
触摸 Engine  FW  Dipsw
安装黑色粉盒,触摸“1”
安装彩色粉盒,触摸“2”
———————————————
看到这份追加信息懵逼了,这是啥意思?

1.什么叫少量碳粉盒?
机器自带的粉盒,看了下容量,是70g,指的是这个么?

2.手贱,照着这步骤执行了一遍。过后想了一下,机器会不会被锁住,以后只认小容量的粉盒?
给它塞进去一个大容量500g的粉盒,会不会只打印到70g,就报缺粉?

3.Engine  FW  Dipsw原始信息,忘了拍照,我给忘了,我记得好像是6 或者2,
机器自带粉盒打完后,我要不要手工进去把它恢复?

4.这个设置,是一次性的么?

假设这个随机器的粉盒,体验装的,就是追加信息所指的少量碳粉盒,
它打完后,机器报没粉,会不会自动恢复正常容量的粉盒设置代码。

希望熟悉柯美的同行,给点指导。谢谢啦
(柯美这个公司比较封闭。官方客服电话打进去,问啥问题都是让联系当地经销商,我这当地经销商,也是白痴,他也不懂)

网友A:
谢谢大佬的指点。请教一下,这信息是在哪里查到的?
柯美C226维修手册么?我下载了一份手册,在里面没搜到。
还有那个开关的打开与关闭,反白是打开。
这个反白,是指黑色么?
万恶的柯尼卡,手册讲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A:
十分感谢。
500下载分 +¥5元。加到大佬之前的帖子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佬的指点。请教一下,这信息是在哪里查到的?
柯美C226维修手册么?我下载了一份手册,在里 ...

是的,维修手册说的就是这样,实际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
500下载分 +¥5元。加到大佬之前的帖子里啦。

你也太客气了,大家相互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客气了,大家相互帮助。

应该的。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
我在办公中国,普广论坛,都发了帖子。
只有你回答了。
如果是当地同城,我会跑过去。当面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