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ER1.1 死活不过内存

楼主(2020-03-30):
联想L-IG41M3 VER1.1  这机能跑码B1 B2 最后到B3,不上内存跑几个码档在B3 还会报警,上内存后直接跑码到D1不动也不报警,换过CPU,刷过BIOS,加焊过北桥,再加焊过南桥,当然在加焊之前测试内存供电,还有两三个电压都是正常的,没有招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压过CPU座一样。。。。。。。。  看主板背面也没有发现那里断线  最后不死心,找了几个1.1版本刷一样的情况,最后看到这个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14691-1-1.html    看来刷版本1.0的,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过了内存,也显示了,害得把南北桥都加焊,还好没有搞死,又复活了一块主板8

网友A:
多找几个BIOS刷刷吧

网友:
刷BIOS  然后把cpu针座刷子 刷一下。
然后打值卡 打下阻值,看看正不正常。
还是不行换北桥吧

网友B:
内存总线 断线  修到过,仔细查查,就在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总线 断线  修到过,仔细查查,就在背面

原来是BIOS问题,刷原版本的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造成后面的以为是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个BIOS刷刷吧

刷了两三个这个版本的BIOS,一样的故障,最后刷了一个1.0版本才可以,真晕

网友:
那个好像是sch的io芯片,非常挑bios。有时2块一模一样的板子,bios芯片互换,就会不亮机。我一直怀疑,这个bios里面,有联想的序列号验证程序。

网友:
其实G41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C:
意思是主板是1.1版本的,刷1.0版本的BIOS好了,刷1.1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主板是1.1版本的,刷1.0版本的BIOS好了,刷1.1的不行。

能显示,但全USB都不能用,不知道是桥问题,还是这个程序不行

网友:
看来刷版本1.0的,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