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戴尔INSPIRON ONE 2020暗屏

楼主(2020-03-30):
戴尔INSPIRON ONE 2020客户反应不显示。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
拆开用通用升压板测试灯条能正常显示。检查原机升压板。保险管
开路。打保险管后面对地短路。拆掉两个贴片电容。对地阻值恢复
正常。直接上了个35V470UF的电解电容。上了个零欧电阻。开机测
试。显示正常。
暗屏

网友:
经验就是钱呀,

网友A:
这个电容老是烧
电脑士理
里面有留可以上电解电容的。就直接上了。省事。也不用去找笔记本的贴片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老是烧
里面有留可以上电解电容的。就直接上了。省事。也不用去找笔记本的贴片上。

网友:
这个就是捡钱呀 哈哈

网友:
一体机升压板坏的多

网友:
上个电解电容比贴片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