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p65r0开机报警断电

楼主(2020-03-30):
6-71-p65r0开机报警断电

这种蓝天的版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  拆机量pl6   nvvdd有    量pexvdd没有

由apw8805提供  量2  3  10正常  订货换芯片

搞定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

网友A:
老通病了 遇上二次都是坏这芯片

网友:
老通病了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昨天有个P65J0进系统蓝屏,安全模式到桌面花屏(像芝麻仔一样的零星小碎花),没搞好。

网友:
超级本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是显卡的供电PWM芯片吧

网友B:
说实话,APW丝印打头的芯片坏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通病了 遇上二次都是坏这芯片

还遇到一台版号p7500的,也是报警掉电,但是插在插槽上的,什么有3v 5v 1.8不知道怎么往下查了

网友:
咳又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C:
是进系统以后报警还是开机就报警、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进系统以后报警还是开机就报警、楼主

开机就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APW丝印打头的芯片坏的最多。

我记住了,下次遇到APW的必须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