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314间歇性加电无显示

楼主(2020-03-30):
联想yoga314间歇性加电无显示
联想

网友:
接了一台联想YOGA314间歇性加电无显示,拆机测量主板发现USB供电芯片坏的 处理完装好主板测试故障依旧,不显示时键盘可以控制

网友:
这个本子没修过呢?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机子的屏线容易出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