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主板支持NVME固态升级教程

楼主(2020-03-30):
自己按照网上的研究了一下,目前已经成功。
我自己用的是华硕P8B75-V主板,现就这板子给一个案例。最后放上添加好NVME模块的BIOS。
闲来无事乱折腾,有转接卡和NVME固态的兄弟们可以搞搞玩,速度确实快,嘿嘿嘿。
MMTOOL和NVME模块都在下面安装包里面。
确保自己板子的BIOS备份出来或者下载是完美亮机的。
第一步 加载BIOS,注意华硕官网的CAP格式不行。
第二步 文件类型选择全部。
第三步 加载好之后找到COERDXE点击然后点上面的浏览。选择NVMeExpressDxE文件。选择好之后就点插入。
第四步 成功之后就会在下面看见NVMeExpressDxE。
最后文件另存为xxx.fd就行了。
我已经搞定了
最后来看看速度还可以
注意我这个BIOS是只刷左边的就行了,右边不用动。
这个要转接卡,TB上有,十几块钱。是插显卡插槽的,最好是双卡插槽的主板,用集显的就无所谓了。我已经装机,固态就不给你们看了。

网友A:
注意这个H61-H67-B75-Z77-X79-H81-B85-Z87-Z97都可以,AMD晓不得哟
只要是支持UEFI启动,但是板子是普通板子的都可以添加NVME。一天没事做,不搞点事情心里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H61-H67-B75-Z77-X79-H81-B85-Z87-Z97都可以,AMD晓不得哟
只要是支持UEFI启动,但是板子是普通板 ...

哪里的,我来现场请教一下

网友C:
AMD可以吗 有试过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可以吗 有试过的没

AMD没有试过,如果BIOS支持UEFI可以试试,不影响原BIOS

网友(2020-11-01):
只系中意睇你头像……

网友(2021-01-30):
个人股人工天河

网友(2021-05-12):
我的H61系统WIN7装一半提示0000007E蓝屏

网友D(2021-07-12):
如何刷BIOS,能不能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刷BIOS,能不能教一下?

编程器

网友E:
大事请教一下 添加文件是否会加大BIOS导致刷不进去

网友F:
双BIOS设定只能硬刷吗?我软刷进度飞快,BIOS也没有做任何更改,不管是amidos还是ezflash,硬刷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事请教一下 添加文件是否会加大BIOS导致刷不进去

不会。那个文件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双BIOS设定只能硬刷吗?我软刷进度飞快,BIOS也没有做任何更改,不管是amidos还是ezflash,硬刷倒是可以

按理说,只要原bios读取没问题,编辑之后写入就行了。用编程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只要原bios读取没问题,编辑之后写入就行了。用编程器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正常读出来bios文件,备份没啥问题,但是写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以正常读出来bios文件,备份没啥问题,但是写不进去

读取的BIOS格式最好是.BIN,写入不了的话那就只能编程器了

网友:
我在官网下载了华硕B75V最新的BIOS,后缀是cap格式的,然后进行添加NVME模块成功了,然后也更新了,但是安装系统的时候,在PE里能看到固态,但是启动项里就是没有找到固态,折腾了几个小时没搞定,我在想是不是cap格式不行?难道非得买编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读取的BIOS格式最好是.BIN,写入不了的话那就只能编程器了

我直接刷你做好的那个,刷不进去的,提示不对,后面用cap的才刷进去,但是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刷你做好的那个,刷不进去的,提示不对,后面用cap的才刷进去,但是没什么用。

我做好那个只能编程器才行,不能软件刷
通常情况下,是不能识别的,只是能识别一个PIC SDD,不能识别名称,不过能分区,能做系统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BIOS能刷在华硕P8B75-M上吗?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H61-H67-B75-Z77-X79-H81-B85-Z87-Z97都可以,AMD晓不得哟
只要是支持UEFI启动,但是板子是普通板 ...

你好,请问INTEL原装主板,DH77EB可以这么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我来现场请教一下

不好意思,才看到。我是重庆的,可以远程吗,有偿

网友G(2021-12-13):
我已成功刷过联想h81及华擎H61主板,挺简单的,联想复杂一点,需先备份,然后把备份下来的文件添加nvme驱动,后在dos下刷

网友(2022-05-05):
感谢老板的无私奉献

网友H(2022-06-29):
插入同样还是插入压缩

网友(2022-12-25):
已刷好 完美

网友:
这个帖子这么久了,还能回复吗。厉害了....

网友:
再老些的板子,award的bios能改造么?

网友(2023-05-04):
大神 ,不知道 联想H61 可不可以 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H61-H67-B75-Z77-X79-H81-B85-Z87-Z97都可以,AMD晓不得哟
只要是支持UEFI启动,但是板子是普通板 ...

大神  联想 H61 板子能刷上去吗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G:
我已成功刷过联想h81及华擎H61主板,挺简单的,联想复杂一点,需先备份,然后把备份下来的文件添加nvme驱动 ...

联想主板,改过的BIOS验证不通过,怎么在DOS下刷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插入同样还是插入压缩

我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插入NvmeExpressDxE.ffs模块的时候,选择“插入同样”还是“插入压缩”,会不会影响成功率

网友:
你好!我的华硕P9H61PLUS支持吗?我从华硕z97的BIOS中提取了NVME模块,插入我的主板BIOS成功了,但是没有成功识别。能帮忙试试吗?我先下你的NVME实施。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I:
我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插入NvmeExpressDxE.ffs模块的时候,选择“插入同样”还是“插入压缩”,会不会影 ...

插入压缩应该是空间不够的时候使用吧。
刚我用正常文件,插入同样,提示空间不够。
然后换了那个压缩文件,选择插入压缩。
弄好后刷上,OK能进系统了。
非常酷的功能,感谢楼主。
>>>>
后期回复,我看别的帖子,正常文件,选择插入压缩也可以。所以应该不是跟那个压缩文件有关。
不研究了,反正好用就行。

网友:
楼主给力啊~~谢谢了哦 一切正常

网友:
感谢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2024-01-03):
diy的板子好搞,品牌机的不好搞

网友(2025-02-21):
谢谢分享,有空尝试下

网友J:
楼主提到的编程器就是烧录器吗?带夹子的那种??

网友K:
感谢大神提供,之前下了不少别人发的BIOS文件,刷来刷去基本都是黑屏风扇时转时不转,只有一个文件是能亮机的,但又没有NVME启动。还是决定用自己备份的文件加NVME模块。正愁没方法 。像握住了救命稻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提到的编程器就是烧录器吗?带夹子的那种??

嗯,809f 809h 或者TB有卖得那种1314A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感谢大神提供,之前下了不少别人发的BIOS文件,刷来刷去基本都是黑屏风扇时转时不转,只有一个文件是能亮机 ...

这帖子发布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发布五年了....

嗯是哦,原来楼主资历这么高了,没注意到已经五年了,哎有点奇怪了,为什么我还能回复,不是超过时间了就不能回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