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RPAD310-15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0-03-30):
插电流表没有一点反应,拆机查上电时序PU601 PU602没有3V 5V待机,查隔离没有20V输出,查时序是充电IC BQ24780 PG脚都正常,换了,有时可以开机,后查到25脚BTST脚外接2.2欧电阻变值,换了有正常3V 5V ALWY+ 待机,开机正常,不过过几天又坏这个IC,因为开机一会充电电流就会没有了,自己倒数时间关机,又去同行找个再换,这个IC怎么这么容易坏的,附图一张

网友:
bq24780貌似要接电池才会过公共点,如果公共点无短路,3.5v阻值正常,直接拉适配器电压过去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是充电IC问题的了,还有那个2.2电阻,已经修好了的,电池没有拆的,插线那种薄电池

网友:
就是IC易坏的

网友:
现在可以多买一些这个ic了

网友:
盈通h6盈通h61战警版v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