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CQ43使用中突然熄火

楼主(2020-03-30):
装上cpu背面电容短路,卸掉cpu再测背面无短路,再测量cpu附近有个电感和电容对地短路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元件问题?还是cpu里面问题?

网友:
cpu一般没事的,本来就是阻值哪里是什么短路。你这个机器多半是显卡或者是北桥问题。

网友:
CPU跟显卡阻值本来就低,不是短路喔

网友:
我怀疑是cpu里面烧了其他没地方短路

网友:
不知怎么的查到usb口有个四角芯片烧了,换了就又好了

网友:
最后重做系统bios更新坚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