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41 13283-1上电0.8不显

楼主(2020-03-30):
版号

同行机器 上电电流有跳变 不显  大小写不管用
先来个三板斧 刷刷bios看看  下载了一个刷上去故障一样
示波器测内存波形  有波  齐了怪了  难不成显卡的问题??
这段干BGA干多了  不想搞
拿起万用表随便量量吧   看能发现啥情况不   量了下电感都
有电   又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无意间看到cmos电池  量量它看看
不测不知道  一量一点电都没  吓一跳 难不成CPU RTC模块短路了?
论坛下载个电路图   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
如图  追到U701

把1 5 角连接接的电容都拆了  换了CMOS电池  5角电压1.5V
还是不对  又把拆的电容补上   直接拆U701  5角打对地值200多点
应该正常吧   不装U701了  直接 1 5 角直连  再量下电压2.7V

如图   直连后 上电电流跳变正常  大小写也管用了  以为到此就修好了   操蛋   接屏 暗屏  我R
经检测  屏背光供电正常  开启没有  lid信号为低不正常  拆了加了个上拉电阻  开机OK  结束!

网友:
这个屏幕供电没有哦

网友:
修到好多都是主板  19V供电保险电阻损坏

网友A:
盈通h61战警版v4.1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盈通h61战警版v4.1bios

这货是脑袋出问题了吗

网友:
说来那是不是U701坏了引起的呢

网友:
有点猛,那个是1.5的 直接干成3.3!

网友:
1.5V干成3.3了

网友:
电压方面的都好修。

网友:
1.5改成3.3??

网友B:
我遇到过几个屏暗的  是那个高清口和网卡接口之间有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本来就是1.5v

网友:
图纸有标 RTC_1D5V_PWR,没搞懂楼主摘掉U701干嘛

网友:
这下没法检测盒盖了吧?

网友:
野路子!    1.5v看来已经不能满足它日渐强盛的欲望了

网友:
1.5是对的,楼主这机器你修的有点乱呀

网友:
U701有问题维短,装上u701  电池电压都被拉低到2.4左右。

网友:
这是怎么修好的 好神奇哦 返修很快

网友:
你看懂了图纸没有?这RTC到CPU桥里本来就是1.5V你直接拉3.3V过去是想把南桥挂掉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几个屏暗的  是那个高清口和网卡接口之间有个三极管的问题

那么本不是三极管,也是一个霍尔感应元件,是用来休眠的。

网友:
lid电压低你能触发吗?

网友:
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你是不是 先做的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