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b51-80笔记本不开机不触发开机键上无电压

楼主(2020-03-30):
不开机插电无指示灯,测无待机电压。找不到图纸,测电池脚无电压。拆机测公共点有19v电压,pq301没短路。3.5v电压没有开机键上也没2.8v电压。然后测各mos管上下管阻值,测到pq12两极阻值为零,遂发现pq12左上相连的电容有一点击穿痕迹,找相同电容换上后。测试阻值正常。遂开机点亮,修复完成。 LA-D101P

网友:
上面两个bios,La哪个是在群里下载的,已测试可亮机。b51-80哪个是原机备份的,因为我先刷了bios,原机备份的我没试。建议先下la哪个哈

网友:
换的电容是公共点的电容吧,公共点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