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10 屏闪

楼主(2020-03-30):
此机返修三次  一会有病 一会正常    有时闪时其实是背光闪 有时又不是  还把屏恒流电感 二极管换了也没用   屏线全拆开检查并没有断线? 轻触主板 会闪一下。显卡问题?驱动正常 不应该呀    拆下来了把导热脂重上一次吧   。上机好了  多大动静都是好的。真是见鬼了。原装导热脂和显卡电容短路? 原装导热喜欢放很大一块       试机中

网友A:
赶紧贴上保修标签撕毁不保。。免得客户拆了又有问题

网友:
换过屏幕吗?

网友:
今天又碰到一个闪屏的,,,,查不出问题   最后换屏后正常   换回老屏又好了。。会不会是码片读取的问题呢

网友:
这类情况,最好多测试几天,应该不是散热膏的问题

网友(2020-04-29):
多测试几天

网友:
屏线和主板很容易接触不好,因为屏轴螺丝松动转动时主板有轻微的变形使屏线接口不能完全接触良好。固定好屏轴螺丝就可好

网友:
见过拍下触摸板附近会花屏的故障,感觉是哪里没固定好

网友(2020-07-09):
就是哪个 螺丝的位置垫个东西就好了
我垫了2层名片  就不闪了   好奇怪  感谢分享

网友:
屏线拆出裸板测试,晃动 揉屏线,BIOS界面下就能复现故障,也就是说最终应该还是出现在屏线上,此机器 的屏线按照要求比较高,稍微不注意,新屏线就有可能被挤压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贴上保修标签撕毁不保。。免得客户拆了又有问题

兄弟说的有道理,这种情况很多时间是接触不良,和主板给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屏线容易出问题,时好时坏,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