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更改bios设置重启不亮

楼主(2020-03-30):
G50-70 NM-A271更改bios UEFI模式到另一项后保存重启就黑屏了 重刷bios又可以亮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和BIOS无关,你刷再多BIOS也没有。

网友A:
不是bios问题,拆掉温控U17   百分百0K

网友:
亲自验证好几台这样们

网友:
把bios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换一个新芯片刷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感觉刷BIOS能好

网友:
哥你说的这个原件在那个位置呢 小弟找不到芽 麻烦给指出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问题,拆掉温控U17   百分百0K

这个清楚点 麻烦给看下温控是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清楚点 麻烦给看下温控是哪一个

老哥你说的是EC 旁边的U1吗

网友:
和BIOS没关系   温控没试过    显卡问题要么加焊  要么直接在BIOS里面禁用

网友:
把独显电感翘掉你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