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帖联想天逸310-15ASR维修

楼主(2020-03-30):
台式机笔记本主板,触发电流上至480mA左右浮动不开机。搜板号FT4STMS,有2帖,证实为AMD散热器海绵导致图U上第三个电容挂,为通病。附带bios。

网友A:
桥上面电容坏这种丑闻,在G485.G475上面已经有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上面电容坏这种丑闻,在G485.G475上面已经有一堆

的确,此板可精准定位为这颗电容,方便秒杀

网友:
我今天更好遇到一台机子也是这个故障  拆掉电容就可以开机了 那这颗电容用不用找个补上去呢?

网友:
你这标题不是笔记本型号。图片又是台式机???怎么搞的??????

网友(2020-05-07):
确实为通病,已碰到多台了

网友:
联想凭实力搞通病. 我们凭运气修机.

网友(2020-06-07):
确实是通病 联想这种主机cpu这个电容坏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