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小米datmaambaco rev:c 171502-ao:c bios 有图对照下载前先看好

楼主(2020-03-30):
小米datmaambaco rev:c 171502-ao:c bios 有图对照下载前先看好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小米datmaambaco rev:c 171502-ao:c.zip

网友(2021-03-30):
请问楼主这个机器是修什么故障的?

网友(2021-11-09):
我遇到一台风扇不能长转,转一会又停又转

网友:
不知有没有电源接口旁边2个电感的芯片资料,丝印都是简写的  百度 tb都查不到,机器进水触发0.05掉电

网友(2022-08-14):
这个图纸型号都搜不到的  待机不对 一般都是电源接口哪个位置电感阻值不对 70多 应该有300 多 把这个找到几乎就搞定了  我的cpu边上电容坏掉了

网友:
怎么阅读权限不够200

网友(2023-03-21):
测试ok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