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5代的本子烧cpu供电现象

楼主(2020-03-30):
今天接到台acer笔记本大短路,拆开主板,量cpu供电短路,去掉cpu为3R阻值,4颗复合mos管有两颗坏,10元买来两颗,上去不短路了,但是内存供电短路,去掉内存一样,去掉cpu不短路了,判断u坏了,于是再测u供电0欧姆,去掉330电容再测正常,干脆把cpu供电芯片也就换了,测试u供电50几欧姆,感觉正常,换个5代u上去亮机.总结:u坏导致内存短路的以前没有碰到过。

网友:
对不起是内存供电短路击穿cpu。经常遇到,

网友:
内存供电是有一路进CPU 的  正常

网友:
供电是有一路进CPU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