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开机 15秒关机

楼主(2020-03-30):
缺板子,找到一片华硕M5A78L-M LX ,点亮提示usb浪涌,15秒关机。差寻资料为USB_OC#信号有故障。

看到桥旁边有个882和472的分压排阻,直接无脑换。还是不行。

发现是有一路usb,u3r32,u3r30分压只有1.3v。果断换。故障排除

网友A:
分压怎么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怎么判断故障?

我是看其他usb分压多少v,检测这个脚明显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