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H81MXV 无复位

楼主(2020-03-30):
刚修到 H81MXV PCI/E 测不到复位信号,IO是8772E ,电源管理是IT8889A,
请问下维修思路,应该查哪个信号

网友:
翔升h81也测不到复位信号看34脚到开关看下有没有拉低

网友:
IT8889A要先查,Vcc=5v,EN>1.05v,PG=3.3v这样是正常。你的EN可能0v,查来源。

网友:
PCIE无复位,好像可以查上家VRMPOWOK。估计也没有,看看PLTRST,S3 S4.确定下哪里坏了再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