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通病,求助一下奔图m6600打印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显示器白屏??

楼主(2020-03-30):
求助一下奔图m6600打印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显示器白屏,打印机无任何动作?有人说是DC板子坏,因为没有主板打印机也能动几下,
有的说是主板坏,没有自检动作,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坏啊。。

每台都会坏~~~板子买不到

红包感谢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奔图这种打印机,只能换配件试,找不下就送维修站吧,现在好多城市都设维修站了

网友A(2020-10-26):
我遇到奔图白屏的都是USB主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奔图白屏的都是USB主板损坏

怎么维修呢,哥

网友:
没修好过 。不是程序问题 应该是BGA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