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 A B85 H61 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停 不开机 求大神解救

楼主(2020-03-30):
B75M A B85 H61 几个板子 都是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不开机 求大神解救 这两天遇到三块板子了 同样的问题  一个没解决 测电源出来主供电 12 5 3.3 没有短路 别的大管子也测了一下没有直接短路的  求大神们给点建议  感谢感谢

网友A:
转一下就停,短路、主板保护、缺重要电压——都有可能
建议楼主把CPU辅助供电线,4针或8针的拔掉,然后再通电开机
先确定下是哪个大方向,后面让别人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就停,短路、主板保护、缺重要电压——都有可能
建议楼主把CPU辅助供电线,4针或8针的拔掉,然后再 ...

感谢感谢 不插4P 12V供电一样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强制开机测了一下 CPU没有供电 也不短路 主供电 3.3 5  12  输入都正常 BIOS刷了 还是一样  RT8876A 和GS324也换了 故障一样 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