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更换千兆网卡AR8161

楼主(2020-03-30):
G480 AR8162更换AR8161 使用一个星期后  不识别网线 断电重启 不识别芯片  拆掉重新焊接 正常  跑了一下测试  网卡跑满  又不识别网线 重启不识别芯片  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再换个芯片试下,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芯片试下,可能芯片有问题

嗯  又买了两个  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