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34无待机维修案列820-00045-A

楼主(2020-03-30):
事后才发的贴 没什么图片

客户说这台机子不充电,机子是能开机的,我看了下 确实能开机亮屏,显示没电的图标

先插电后,电流0.124左右不动,拆开主板测量,这台没有任何待机电压,从主板J4700开始连5V都没有

第一个想到是不是type-c的排线坏,果断换了一根,效果一样

不过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台机子,识别器正着插反着插电流不一样

反着插的时候电流0.046,测有PPDCIN_G3H  5V的电压   但无PP3V3_G3H

中间修了不少地方都白瞎  最终是测量接口J4700的第52脚PP5V1_S4SW_CC1短路 找到了U4700短路,修复开机

网友A:
有图约与点位图吗?

网友:
发帖很繁琐,本来有很多内容要写的,又忙 索性直接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约与点位图吗?

这图纸点位论坛上不是有的吗

网友:
简单明了,短小精干

网友:
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不是经常修苹果的人这个问题就很复杂

网友:
写的多。容易加分。

网友:
我有一张反复掉电重起,没找到原因

网友:
高手,修的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文章精辟,重点修好了

网友:
文章精辟谢谢分享

网友:
強,這機器我不敢碰。有次把線拆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