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主板IO的RSTCON不能拉低,是IO坏了吗?

楼主(2020-03-30):
复位开关针有电压能拉低,IO40脚进的RSTCON能被拉低,就是IO出的23脚的RSTCON信号在按复位开关时仅能拉低0.1-0.2伏,该23脚信号有个3V的上拉电阻,然后直接去了PCH和CPU,PCH和CPU都是高电平说明之间没有断线,请问这种情况是IO坏了还是有什么其它条件不满足造成的?

网友:
目前主板是故障状态,代码卡03:键盘电路故障,检查各路电压都没问题,就是不能亮机,查来查去只查到这个RSTCON不能拉低。

网友:
IO23脚RSTCON电压不能拉低,24脚是5VSB,25---28正好是键盘的4根数据线,难不成IO刚好坏这一块?能触发上电跑码,说明IO的其它部位是好的吧?

网友A:
5538d,14元一颗,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38d,14元一颗,不便宜,

还不包邮,等吧,等有其它要买的一起下单降低快递成本

网友:
这块板子键盘四根数据线MS-DATA MS-CLK,KB-CLK,KB-DATA,我在键盘插孔和IO的输出端测量结果:DATA两组均为5V,CLK两组均为0.02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查询了下,键盘的四根DATA\CLK数据线均为5V,鼠标的CLK接近0伏,二合一的口子全为5V。没插键盘,测了下两根电压几乎为零的CLK线,没有对地短路,5V上拉电阻4.7K阻值也正常,难道真是IO坏了?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