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问如何区分操作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

楼主(2020-03-30):
电脑硬盘已坏,已重买一块新盘不知操作系统安装多少位合适,请问如何辨别?

网友:
如果是安装w7  内存条4g以下的安装32位 4g含以上安装64位  10都安装64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但也的看电脑整体配置

网友:
对硬盘没要求,要看你的硬件配置;主要看你要装那个操作系统,最早的xp也有64bit的,不过现在很少找到了,win7  win8  win10都有32bit的和64bit的;32bit的和64bit的操作系统最直观的区别就是对内存的支持,32bit的不支持4g以上的内存(即使你安装了4g内存它也只能认识到3.xg),64bit的系统4g以上内存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过要注意有的老一点的主板不支持单面单条4g的内存,就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要看你的cpu主频是多少来决定才好

网友:
直接下载GHOST X64就是64位,86就是32位系统,安装就行了

网友:
直接win10 64位,那些系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趁着微软推广,赶紧

网友:
看内存,超过4g就安装64位的,

网友(2020-06-19):
装GHOST X64或32位

网友:
Win10 数字权利永久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