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DELL N4110的屏幕喑屏问题

楼主(2020-03-30):
我有一台2012年的戴尔N4110笔记本电脑,近几天出现这种故障:按电源键开机主板启动正常,通过VGA接口外接的显示器完全正常,但笔记本的屏幕暗屏,即虽然是黑的没有背光,但是用手电筒照着屏幕,会发现有微暗的完整图像显示,包括自检时的DELL logo,以及桌面等,大概进入桌面后十秒钟或两三分钟,笔记本屏幕背光完全正常了,此后只要不关机背光就一直正常。而且这种暗屏由坏到好的情况还是出现在将“电源选项”中的”屏幕亮度“ 调到最亮或接近最亮时出现的。如果将屏幕亮度调到中等及以下,则开机后无论过多长时间,屏幕始终是暗屏,即无论进入桌面后多长时间背光都不会亮。而且可以排除排线与接口的接触问题,即在暗屏的时候无论怎么前后摇动屏幕也不会变亮,在背光亮了的时候无论怎么摇也不会变暗屏,总之感觉就是:一要开机后过段时间,二要原本将屏幕亮度调到最亮或接近最亮。请问这是屏幕背光驱动电路的问题吗?需要换屏幕吗?

网友A:
拆开来 主板屏幕接口上面 开启和亮度调节。。一坨焊锡 搞定

网友:
一般不用换屏的 建议你具体的专业的检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来 主板屏幕接口上面 开启和亮度调节。。一坨焊锡 搞定

H55大神,你的意思是说,是主板上的屏幕排线座上的相应针脚虚焊了是吗?

H55

网友:
不是虚焊,是有主板有元件不良了。直连后亮度固定,不能调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55大神,你的意思是说,是主板上的屏幕排线座上的相应针脚虚焊了是吗?

不是虚焊!你找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
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这是从本站上下来的DELL N4110文件中的两张截图

网友:
还是送修吧!真的想学 先报个迅维笔记本远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