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本修多了一直有个疑问!

楼主(2020-03-30):
现在的本子标压版的HQ版的CPU坏的很多,请问有谁能讲讲H版和HQ版能通用吗?别外还有一种上面两个晶体的也是HQ版,经常看到魔改的加针的山寨游戏本上很多,是否这种CPU也能直接代换HQ版呢?有此方面实际代换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有知道的吗?

网友:
真没有人试过吗?

网友A:
这么大的论坛,真没有人试过吗?

网友B:
针脚不一样啊。一样的就行

网友:
我只看手册就行 intel写的很清楚

网友(点评):
你能不能别秀啊大哥,看这个和实际一手经验差远了。

网友C:
楼主赶紧验证一下给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没人测试过

网友:
     911上试过,二个晶体的可以上,装上温度有点高,二个晶体的一般比较高的U 型号像什么4850 4950什么的,雷神上比较多。

网友:
引脚一样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的。我在华硕游戏本上 用过苹果1398的cpu 就是两个晶体的。。奶奶的那个发热量。。。我的天。。。。。

网友:
这些东东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在华硕游戏本上 用过苹果1398的cpu 就是两个晶体的。。奶奶的那个发热量。。。我的天。。。。。

那是三代的啊,我说的是四代HQ,I7-4710HQ 4720HQ ,I5-4200HQ等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赶紧验证一下给我们参考一下

主要是两个晶体的价格相对来说便宜不少,也好找。HQ单晶体的目前价格太贵。所以才动这个代换的心思。

网友E:
能通用,4200h换了4850h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针脚不一样啊。一样的就行

H和HQ也能互换?这两个针脚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又分H和HQ?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通用,4200h换了4850hq

韩总你确定H的能和HQ单晶体的和双晶体的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三代的啊,我说的是四代HQ,I7-4710HQ 4720HQ ,I5-4200HQ等这些

我说的就是四代的。。。。1398 2013 14款的

网友:
散热器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啊。

网友:
不管几代什么型号,针脚一样,主板芯片和BIOS支持就没问题吧

网友:
笔记本换U风险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通用,4200h换了4850hq

寒总,说话要负责的,别一装上给我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论坛,真没有人试过吗?

试过的人应该不少吧   可能他们没时间或者恰巧没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
一般针脚一样  bios支持就能代换

网友:
见过杂牌一体机用的笔记本CPU。

网友:
有谁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主要是两个晶体的价格相对来说便宜不少,也好找。HQ单晶体的目前价格太贵。所以才动这个代换的心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和HQ也能互换?这两个针脚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又分H和HQ?

H是标压  HQ是标压四核    就这还游戏本修多了

网友:
还真没试过。都是啥型号买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H是标压  HQ是标压四核    就这还游戏本修多了

懂就说出来,不要在这里装逼,修的多不见得去研究代换,我基本上都是买同型号的。难道这样有错?低调点不要装,我在省会城市搞维修见过不少和你一样爱装的,但都很渣!高手者很低调知道啵?

网友:
引用 网友F:
H是标压  HQ是标压四核    就这还游戏本修多了

意思是4720H就显示四核,4720HQ显示是四核8线程?你不说我还从来没去认真看。下次我对比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懂就说出来,不要在这里装逼,修的多不见得去研究代换,我基本上都是买同型号的。难道这样有错?低调点不 ...

别人告诉你吧 你说装逼     别人不告诉你  你又说不告诉你    你这人心眼真小  太难伺候    在省会搞维修这么牛逼的吗  新大地我也待过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人告诉你吧 你说装逼     别人不告诉你  你又说不告诉你    你这人心眼真小  太难伺候    在省会搞维修 ...

有经验就讲出来,不要在我的帖子里刷分行啵、?

网友:
能通用,试过

网友G:
加针U最大的缺点就是针脚容易断,其次就是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针U最大的缺点就是针脚容易断,其次就是发热量大

对对,我就搞坏过一个改装U的针脚,太脆了,搞断了想补然后越补越断的多,后面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
芯片水很深吧 可以去深圳卧底学习学习

网友:
貌似我认识你!老师

网友:
确定通用,人品担保。只是CPU频率不一样

网友:
通用的 玩家国度u坏的很多 双晶体一般上苹果机器上的

网友:
楼主,要看主板的CPU针脚,对应主板针脚,如果是8代酷睿,以上的无法换八代以上没有HQ的U,

网友:
淘宝上的U一般不敢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