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笑了,昨天是键盘出问题,开机很慢

楼主(2020-03-30):
搞笑了,昨天是键盘出问题,开机很慢,今天键盘换好了,都正常了,做好系统,测试了一会,好了,关机,然后自动开机了!!!
索尼   vecph111t   大神们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已经解决,重刷了个BIOS,bios电池放电,解决了。

网友A:
应该放电就行了,  遇到过USB不能用  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放电就行了,  遇到过USB不能用  放电就好了

USB不能用都能放好  牛

网友:
有些问题就是这么的搞不懂,bios我刷了几个了,系统也重装了,win7  win10都装了,就是关机后自动开机了,实在没头绪了,拆了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