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269WV 亮机几秒钟,黑屏,显示器又亮。显示器在重新开机,

楼主(2020-03-30):
遇见过3个机子了,都是这个问题,都没搞定,程序,电源板和信号板都换过,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 开关和 灯条

网友:
开关取了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 开关和 灯条

不上屏线,接信号,没问题,显示器不会反复开机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 灯条。。。。。。。。。。

网友:
楼主这样说就是屏了吧

网友:
其他的都全部换完了

网友:
咋就不看看 开关呢。。。。

网友:
拔了开关试一下,如果图像和开关灯一起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