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这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问题大吗?

楼主(2020-03-31):
这是什么问题是屏幕的事吗?

网友:
是屏幕的问题。具体需要检测才可以确定。

网友:
对比度失调了

网友:
换根vga信号线试一下,再不行屏线重插一下

网友:
线的接口很可能接触不好
屏也可能

网友:
屏线没有接触好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屏线用酒精清洗 包括屏的接口 吹干后 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