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7A-UD3R蓝屏、重启故障

楼主(2020-03-31):
折腾了我一周,最先发现问题是不能挂双硬盘,SATA2偶尔能识别硬盘,到后面的进系统蓝屏、重启等故障现象,检查硬件无果,重装系统也无果,最后发现是intel早期6系芯片组(B2步进)缺陷导致的召回主板。这些厂家还是经销商太TM的坏了,还好板子做工好用料足又是双PICE插槽,直接三十几块钱上块PCIESATA转接卡OK

网友:
这种P67的板子必须要买(二手哈)后缀带了B3字样的,没带的就是召回板子。板子好东西,做工好用料足,扔了可惜,板子本身没问题,出问题的是intel的芯片组。61系列没这问题,因为61不支持SATA3.0,是最早一批支持SATA3.0的板子因为intel芯片缺陷才出的问题。

网友:
2楼解释的如此详细

网友:
百度:intel6系列芯片组缺陷 召回。新闻也好帖子也好删得差不多了,大公司就是有钱危机公关

有缺陷的就叫B2步进,修改后的就叫B3步进6系芯片。

网友:
这种P67的板子必须要买(二手哈)后缀带了B3字样的

网友:
好有深度和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