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X6TI装系统死机求解救

楼主(2020-03-31):
X6Ti 用UEFI模式装WIN10卡机死机  进PE也死  另外一个模式装WIN7就不会死 BIOS刷过  不知道还有什么导致这种问题  谁遇到过的吗? 改模式装系统不好收钱

网友A:
这款死机是通病了,遇到十来台了

网友B:
试试看用Rufus做个启动盘 不要用pe  uefi启动装win10  我记得win7 重启会蓝屏 死机的

网友:
我有台 机械革命x6 ti就这样搞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款死机是通病了,遇到十来台了

楼主可以透漏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死机是通病了,遇到十来台了

透露一下   怎么才可以另到UEFI模式装系统不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用Rufus做个启动盘 不要用pe  uefi启动装win10  我记得win7 重启会蓝屏 死机的

用安装版的一样  装到40%左右就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透漏下方法

说了就没钱挣了

网友:
偷偷的赚

网友(2020-05-30):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