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四根数据线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0-03-31):
MS-DATA MS-CLK,KB-CLK,KB-DATA,我在键盘插孔和IO的输出端测量结果:DATA两组均为5V,CLK两组均为0.02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A:
电压为3.3伏  电压不正常看看分压电阻是否正常 还有看看你这个信号受控于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为3.3伏  电压不正常看看分压电阻是否正常 还有看看你这个信号受控于哪里的

键盘鼠标肯定受控于IO呀,还有上拉电阻是5V不是3.3V

网友:
查询了下,键盘的四根DATA\CLK数据线均为5V,鼠标的CLK接近0伏,二合一的口子全为5V。

网友B:
没插键盘,测了下两根电压几乎为零的CLK线,没有对地短路,5V上拉电阻4.7K阻值也正常,难道真是IO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插键盘,测了下两根电压几乎为零的CLK线,没有对地短路,5V上拉电阻4.7K阻值也正常,难道真是IO坏了?

要是电压都正常 信号也没有断线 可以尝试换一下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电压都正常 信号也没有断线 可以尝试换一下IO

换IO当动个手术,想好了再换

网友:
插眼,不是很懂这个表达方式。可能因为很少碰主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