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主板内存插槽问题

楼主(2020-03-31):
该板板收之闲鱼,卖家描述说不定时花频。收货后发现一段时间会卡死,果断刷了一个低版本bios,测试一夜播放视频不会卡,也没有死机。然而,我最大的疑问是,该板内存不能同时插4条,也不能插12,或者34,这样查就会卡55,开不了机,只能插13插槽或者24插槽,没遇到过这样的,求解。难道还要怎么设置吗?小白没遇到过啊。

网友A:
两个插槽的117/237针脚检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插槽的117/237针脚检查没有?

117和237有什么讲究,查过118,236.238,好像不管这里的事

网友:
位置识别,你测测几个插槽的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