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4030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0-03-31):
戴尔N4030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风扇还不转,诡异的充电芯片SM总线阻值偏低引起的,还引起电池不能充电
  同行拿来说电池是坏的,也就没多想.  拆机测量发现风扇电压没有,追查发现由温控芯片控制。温控芯片各大条件度满足。唯独到ec的22脚am 总线有一条电压一直在跳变0.4V-3.3V,追到ec测量发现是ecSm总线模块中有一条电池sm总线阻值被拉低导致的 换掉充电芯片解决问题,电池也能充电正常了

网友:
牛逼 修道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