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LA-9201P报警

楼主(2020-03-31):
Dell 外星人LA-9201P报警,屏幕不显示,求高手指点。
不显示

网友A:
拿去维修店维修吧
chenhaolong1990
兵兵 我看到你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维修店维修吧
兵兵 我看到你了。。。。。。。。。

网友:
不会是内存报警吧,什么信息都没

网友:
是内存报警吧

网友:
拿过来!我给你研究下

网友:
报几声警,查代码

网友:
哈哈 查一下COMS电池还有电吗?没有 就换南桥吧 遇到过

网友:
报警 是吧?行 去报吧 看110管不管你 我又没打你 我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是不是两串提示音 然后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
笔记本不开机,求高手指点!肯定不管什么问题,戳一下哪里就会亮机,这样的人就是高手,我也不用给任何信息,高手只要看一下板就知道哪坏了。

网友:
这个报警的问题有很多,要看是报警几声

网友:
要看是报警几声

网友:
报警声多少 电流多少

网友:
报警最好修了

网友:
DELL外星人啊 好修的很啊 属于吐口水就能修好的机器 完全没难度啊 220V你焊接到主板上 烧一下就好了 这叫大电流疗法 百试百灵 你试试

网友:
哈哈。兄弟。报警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