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316MS不开机

楼主(2020-03-31):
一个DELL S2316MC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不通电,按触摸开关没有反应,拆机,量开关只有1.06V电压,量3.3V没有短路,于是下载BIOS,刷上,再量开关有3.3V电压了,开机显示正常,送上绝对亮机BIOS.板号:715G7650-M01-000-0H4I.

dell S2316MC.zip

网友:
有台故障一样的   刷刷试试

网友A:
有台一样的,刷了触摸开关还是不起作用,这机器通电大概30秒就自己开机,无法触摸开关机

网友(2020-05-09):
刚好有一台花屏,兼按键失效,试下刷机先。

网友(2020-07-14):
确定可以用
放心下载大家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0719-1-1.html 这个不能下。试过了大家在下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A:
有台一样的,刷了触摸开关还是不起作用,这机器通电大概30秒就自己开机,无法触摸开关机

你修好了,我也遇见一样的,刷了也不行

网友:
刚修一台下来试试

网友(2020-12-27):
遇到了试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