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短路不开机 修好了

楼主(2020-03-31):
图一我圈起来的那个短路 更换后开机又保护 检测又是哪里短路 是否哪个烧的对上IC更换即可还是圈起来两个供电都更换   买来UP1961S更换 后上机炸了图 供电哪里 右下角烧了补上了0欧 本来想补上去不过都掉皮没有板散热时间长也会烧 小了一相供电没什么影响 可以亮机 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打表看阻值,几路供电对地值,应该还有短的地方

网友A:
mos管开启脚应为无穷大,看图纸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开启脚应为无穷大,看图纸测就知道了

MOS管引脚不应该无穷大,悬空会烧的。  换MOS最好一组一起换

网友C:
显卡修了还能打游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引脚不应该无穷大,悬空会烧的。  换MOS最好一组一起换

我说的是拆下来测试,意思是脚位不导通,没租值……也可能独显板跟这不太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修了还能打游戏吗?

可以保护隔离保护的好就没啥问题,如果击穿了,大电流就进核心了、就用不久

网友:
先拆掉烧掉的那一组的上下管,再试机看看能不能点亮,能点得亮再修,

网友:
不会修还是别搞了吧,把核心干废了就不值钱了

网友:
一般上下mos成对换,电源芯片一起。

网友:
应该是mos 短路了

网友:
对 拆下后测试其他mos管没短路 更换后一开机又是那个mos烧了

网友:
一直烧mos,先检查g脚,再换供电ic

网友:
对,一组都换了

网友:
缺相显卡,磨平,上油,最主要把显卡频率降低,要不然会爆另外几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