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钽电容型号

楼主(2020-03-31):
求助显卡钽电容,这个型号参数,和网上可以代换的,有知道的老哥莫,找了好久淘宝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三洋生产的,索尼板子上大小差不多的炸管,阻抗不同,这1200以上,公共点的,有知道的老哥莫

网友A:
测量正极供电是多少,找耐压值的2-3倍代换试试

网友B:
测量正极供电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正极供电是多少,找耐压值的2-3倍代换试试

19负独显供电,找了开启不稳定报警,换小了炸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正极供电是多少

开机供电为19v、谢谢

网友:
在淘宝找个了老哥,给找了几个,等来了再试吧、

网友:
卡是970m、钽电容阻值打的980m的

网友C:
炸管跟这个关系不大吧?再查其它的。

网友:
第一个,耐压6v 400UF   第二个也是6v耐压  10Uf,第二个最常见用于3.3 5v滤波

网友D:
或者直接搜470 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管跟这个关系不大吧?再查其它的。

嗯,8脚到电阻到电解电容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直接搜470 钽电容

好的谢谢
是索尼主板显卡处理器的,耐压小,就炸了,看看把980m的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管跟这个关系不大吧?再查其它的。

手里卡比较多,替换完美亮机加驱动,就等淘宝老哥给找电容了

网友:
25V10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