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plus 掉电

楼主(2020-03-31):
华硕b250m-plus 开机正常,运行小程序没一点问题。运行大型3D程序后,测试半个小时以上,按开始菜单重启(有时会自动掉电重启),在WIN10 转圈那里,立即重启,如此反复,直到系统显示修复。出现问题,直接按DEL 键,机器可以正常进BIOS .换成U 盘启动,用PE ,还是会重启。拆下主板,发现3941S-A, SYS 风扇按制芯片坏了。芯片上烧了一个小眼。和正常的打值对比后,确定是坏的。本以为换了就好。换后,测试一个样。于是把风扇PWM 关闭,运行正常。主板程序已经刷过了。这个板,我没图纸,参考其它板图纸,风扇的PWM 控制是EC 发出来。觉得有可能是风扇或者EC 坏了,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求快速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换一个ec
应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ec
应该换

已经确定不是ec问题,是CPU的一路供电问题。这路供电是CPU高速运行时才持续有(开启鲁大师温度测试),启动只有开机亮屏一瞬间有和快进系统时有。我用示波器对比了CPU 的这两个电压,蓝色的是CPU 的主供电,黄色的是开启鲁大师后才有的电(可能也是CPU 的主供电,没图,瞎猜),正常把CPU 拉到100%,电应该是不会掉下来的(我猜的)。但不知道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办,有主板智能开启cpu供电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