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行车记录仪(捡漏)

楼主(2020-03-31):
    很久没有更新了,今天捡漏一台不开机的行车记录仪,插电无反应,按开机键也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乎开始拆机,拆开后目检一遍主板,没有发现可以对象,测量了一下电池,只有3V,但标称的是3.7V,怀疑电池电压低,毅然拆掉电池,直接用充电线插上,还是不开机,那就用可调电源(烧鸡大法)把电压调到3.7V用导线直接接到主板上接电池的位置上,看能否开机,刚一接上,我却,5A大电流,主板背面有东西冒烟了,反过来一看是一个贴片电容,果断拆下后通电能够开机了,找了一个个头差不多的换上,至此捡漏完毕。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都可以搞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纯属巧合,捡漏一枚。

网友:
纯属巧合,捡漏一枚,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牛逼,还是德国的设备

网友C:
逼,还是德国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还是德国的设备

这东西纯属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逼,还是德国的设备

这东西纯属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D:
烧鸡大法,百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百试不爽

太对了,赞同!

网友:
还是德国的设备

网友:
制造商:“深圳市柏曼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烧鸡直接上5A,太冒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