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50rdmb-0d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20-03-31):
n150rdmb-0d外接正常,内屏不显,难道CPU坏了?

网友:
具体的查下吧不要什么问题都发个求助贴  灌水小心扣分

网友(2020-06-21):
同板,同样问题,楼主解决没有。CPU开一下奇烫无比,外接显示,换过屏线,屏也换了。屏接口电压正常,信号线直接到CPU的 ,我也怀疑CPU挂了

网友(2020-08-30):
不是 蓝天代工的主板修到十几台这种问题了 不是CPU问题 是屏供电电路问题 简单的很 三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
有没有独显的,中间有没有管理芯片链接的

网友:
我弄过是检查屏线坏了烧屏,需要两个一起换,不然就互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