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8代

楼主(2020-03-31):
苹果8代打开Wi-Fi收不到Wi-Fi

网友A:
是一点都搜不到还是?测量wifi信号部分阻值,看是脱焊还是哪里问题

网友(2020-05-01):
引用 网友A:
是一点都搜不到还是?测量wifi信号部分阻值,看是脱焊还是哪里问题

只能打开,打开有时候还要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