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V 不触发修复(不知道是否属于二修了)

楼主(2020-03-31):
接到一台同行拿过来的机器 ASUS X550V,他跟我说是不开机
然后拆开机器看一下,发现桥附近有焊油的痕迹,然后马上没了“食欲”

想着,都拿过来了,就修修看吧。插电,按开机键,电流有一丁点变化,上到0.1停住了。

量了一下各大电感。有3 5 V,其他都没了。然后看下是哪里问题,既然动过桥,就从桥附近开始看咯。
因为插着电,量到32.768 4脚的时候电流突然有点反应了。发现点一下晶振4脚会电流会上到0.24。心里想,难道真的是桥?然后用风枪吹了一下桥,晶振和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发现还是如此。

然后断电,量阻值看看吧。

果然晶振有点问题,4脚有756的阻值,1脚无穷大。赶紧打开点位图看一下
点位图显示晶振1脚连接一个R2008,然后到桥的,然后量到R2008竟然有阻值,那是不是就。。。果然,断线了。

基本上就这意思啦。赶紧的接线试试。果然,上电按开关,触发亮机了。

到此结束!!!拜拜!!

网友:
这不就是老徐说的摸晶振开机.............
三板斧害死人

网友:
这种的话,一般可以打个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非常的幸运上家没动死手,不然修到你没脾气

网友A:
先备份原板的,是可以再刷试试的,编程器没支持是麻烦,要买一个编程的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备份原板的,是可以再刷试试的,编程器没支持是麻烦,要买一个编程的

你是来放水的??

网友:
很熟练,了然于心

网友:
基本都是二修了

网友B:
楼主,请问用风枪加焊桥一般要多少温度合适?

网友:
原来如此,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一行怎么样,想入行

网友D:
那上家的技术也太稀松了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用风枪加焊桥一般要多少温度合适?

随便吹吹就行啦 风枪加焊不了桥的 只能说是试下是不是桥不行 随便两三百度吹不爆就行 你要是牛逼点500度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上家的技术也太稀松了点 。。

不知道,总之看到BGA芯片附近有焊油都没什么食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一行怎么样,想入行

这个你可以去咨询下在实地教学的那些大师们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修到这个水平

网友:
怎么就知道是晶振问题呢?厉害

网友E:
我看上你的万用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一行怎么样,想入行

吊炸天1~3w不是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上家的技术也太稀松了点 。。

维修就是这样,换元件,换板,换人,三种随便客户选。

网友:
这都能修成啊看到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吊炸天1~3w不是梦

真的假的

网友:
不要听他扯,月入1w-3w的很少,大部分都是5k左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二修都可以修的棒棒的

网友:
我三月份就拿了三万多工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上你的万用表~~~

搞一个回来,真的好用,又快又准

网友:
修华硕  我是蒙的  多学习学习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