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twk DGPU_PWR_EN无信号

楼主(2020-03-31):
神舟k660d机子,版号广达twk 无显卡供电和集显,检查后发现显卡供电开启DGPU_PWR_EN无信号,此信号由南桥发出,手动拉高,正版电压正常,不跑马。有兄弟知道DGPU_PWR_EN 之前的时序吗

网友A:
换个CPUPU估计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PU估计会好。

关键是没有cpu,明天借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cpu,明天借个试试

好没好你都要来确定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没好你都要来确定一下哦。

确认了,CPU挂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针见血,

网友C:
   CPU居然会引起无  DGPU_PWR_EN  独显供电开启不是桥给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居然会引起无  DGPU_PWR_EN  独显供电开启不是桥给的嘛。

是南桥啊。有的独显供电不装CPU都出来了。这机应该还有一个信号去桥,然后桥才输出这个信号,不知道具体的时序也不知道哪个信号,反正那些大的信号我查了也有,复位也出来,一般的时序也就到复位就没有下面的时序了,咱的三板斧,当不跑码修,不是CPU就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