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不触发,短接绿线能开机

楼主(2020-03-31):
华硕H61M-K 不触发,短接绿线能开机 IO是
nct5535D 按开关32脚有跳变 绿线只有1.3V,找到绿线接到一330排抯上,量
排抯一个无阻会值其佘三个正常
华硕

网友:
太穷了,料板卖了米米,只能把坏的掉个方向用

网友:
先备份原板的,是可以再刷试试的,编程器没支持是麻烦,要买一个编程的

网友:
又发现一个华硕的排阻出问题的?